兄弟7340 原稿卡纸 怎么检测传感器

楼主(2025-04-02):
一台回收的兄弟7340 开机屏幕显示原稿卡纸。切 。压根没卡纸。网上搜了下说是输稿器的传感器有问题。于是小心翼翼的拆开了。果然看到一个小板 赫然立着两个小传感器。估计是光敏的。这玩意哪有卖 。用万用表怎么检测好坏?

网友:
淘宝大把

网友:
我直接把传感小板卸下来,没有提示错误了 看来真是传感器问题。索性不管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原稿输入器干什么用的 直接放玻璃板上扫描不好吗。
发现这个抽屉纸盒很难打开。有什么办法打开

网友:
输稿器用来连续复印,就不用一张一掀盖来复印。
纸盒,前拉后推打开后,在锁紧点处打点蜡或肥皂。

网友:
还不止一个问题。纸盒是生拉硬拽给拉开了 马上试机。哎 问题又来了 里面滚轮咔哒响声 显示卡纸,拉开纸盒一看 纸都没进。发现地上有个塑料件 如图 不知是不是拉纸盒时抖落的。下一步该怎么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