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50不显示

楼主(2025-04-02):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1,测供电电压,无显存供电,查其电感对地电阻180Ω左右,无明显短路。
                2,其电压由RT8120,控制上下2个MOS管输出,查MOS管基本正常。
                3,测量RT8120各脚电压,发现第7脚异常,电压值为0V,如下图所示:

                 4,   RT8120的7脚通常有一对检测MOS管控制,找到2个MOS管,发现问题。

                   5,  先换同型号MOS管。。。。

网友:
上面的帖子写快了,补充一下。上图MOS管G极有3.3V,导致MOS管导通,D极接地,故第7脚没有电压,找到下级BOS管,发现G极也有高电平,但不导通,导致上级MOS管G极产生高电平,换掉这一对MOS管,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