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显存如何定位

楼主(2025-04-02):
手头有片Tesla M40  显存测试结果如图 此卡正反各有12颗显存 那么B0是不是两颗显存

网友:
是的一颗一颗干

网友:
是滴,一般是正0背1,你这个0-31报错,那么大概率是正面那颗,其实你可以下载一个图纸,图纸上点位会标准什么B01,B07的,点位很多都是从图纸上看出来的

网友(2025-07-04):
大佬请问下 你是用那个选项测试的m40显卡?

网友:
只能一颗一颗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