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vbios刷了点不亮,求助大神

楼主(2025-04-02):
这张黄伟达1050ti核心代号是正式版的,不是笔记本核心,为啥刷其他桌面版的vbios点不亮呢?有没有大神知道办法解决。

网友A:
核心编号是后印的,黄伟达可不会用真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编号是后印的,黄伟达可不会用真核心

还需要费这个事么?还有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是笔记本还是桌面核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费这个事么?还有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是笔记本还是桌面核心呢?

看看VID-PID

网友:
是不是任务管理器里面看

网友:
这个好像跟着vbios走

网友(2025-05-06):
VID-PID 应该是不跟VBIOS,SUBSYSTEM 才是跟VBIOS 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