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笔记本主板 A1502 820-4924-A CPU 2.7 DDR8G CPU短路

楼主(2025-04-03):
苹果笔记本主板 A1502  820-4924-A CPU 2.7 DDR8G CPU短路主板看似很新,应该是未修过一手机

全板打值除CPU电感L7310 L7320外其它未发现短路点。
CPU值只有0.003减去表底数0.002等于:0.001极低不正常,
看鑫智造图纸及点位有标注电压阻值:0.003  1.8V
外加电压电击法:将可调电源调成1V 烧机电流3.5几安不正常,
我另外一块故障板用烧机法电流只有0.3几。
故判断CPU短路损坏。

附:图纸与点位

820-4924-A.brd

网友:
测试结果:
               烧机电流一直持续3.2几安,热成像仪扫最高39-40度。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PCH_CLK32K_RTCX1

网友A:
没有继续修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继续修下去了、?

有空时再研究,应该CPU短路了

网友B:
集成度高,也好,也不好。 更新迭代的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高,也好,也不好。 更新迭代的结果吧。

同款也收到3片,确认CPU短路。

网友:
这板子也不值钱,,,,,,,,,,,,,,,,,,,,

网友:
CPU嘎了 又一块新鲜料板诞生

网友:
这个主板CPU 坏的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C:
已加分支持。2018年首发了一个贴,判断cpu好坏的方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2188-1-1.html
当年发现某些cpu烧机电流过1.8A,以为cpu坏,修好后发现cpu竟然没坏,还可以亮机。可见电流大小必须是针对同一型号,对其他型号的只能参考,你手里有一样的板子作参考,是最高效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加分支持。2018年首发了一个贴,判断cpu好坏的方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2188-1-1.html
...

已对比过正常板,基本确认无误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有幸遇到一台,这操作系统不是人类能用的,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