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为f30v173光猫挂了个ic芯片

楼主:
如图第一张是整体板子图,第二张是掉的ic位置,第三张是ic丝印,但是网上查不到ic参数,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地方用什么型号ic。谢谢

网友A:
MP9453GTF-Z丝印AVX*全新MPS同步降压DCDC电源转换器IC芯片SOT563

大佬怎么看出来的 能教一下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9453GTF-Z丝印AVX*全新MPS同步降压DCDC电源转换器IC芯片SOT563

大佬怎么看出来的 能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