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如图,每次开机都出

楼主(2025-04-03):
请问一下大家,如图,每次开机都出现这个对话框,是bios设置还是电路问题呢?去网上找了相关的bios设置方法结果还是一样不行!主板是b85-d3p

网友A:
如果不是电池没电了就是晶振坏了?不保存主板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电池没电了就是晶振坏了?不保存主板设置

换过电池了!那就是电路故障了

网友B:
BIOS电池电量是不是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电量是不是不够了

换过够3V的电池了!也不行的。

网友C:
不安纽扣电池就会这样子。一般电池有电或者cmos电路正常保存,第二次开机就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安纽扣电池就会这样子。一般电池有电或者cmos电路正常保存,第二次开机就不出来了。

那就换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