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W7160A芯片资料

楼主(2025-04-03):
求APW7160A芯片资料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982-1-1.html    DC转DC,也可以查看APW系列的其它同类芯片。大同小异

网友:
谢谢 刚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982-1-1.html    DC转DC,也可以查看APW系列的其它同类芯片。大同小 ...

下不了,要求特定用户

网友B:
和7165引脚定义应该差不多。频率vcc电压范围或者功率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7165引脚定义应该差不多。频率vcc电压范围或者功率的区别吧

这个是7165,我要7160.  7165是8个脚,7160是16个脚,

网友:
与7073一样的,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