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唉,吾之吊,汝何能及也

楼主(2025-04-03):
板号  联想 NMB244故障现象 键盘不能用
二修,键盘不知道换过几个,bios附近也都是焊油。到手测量键盘工作电压无异常,直接换了ec,故障依旧,欣赏欣赏下图本大爷焊的艺术品。
怀疑lpc总线ad2或者ad3断线,跑码只有ad0和ad1参与,ad2和ad3负责传输外设数据,如键盘,温控信息,风扇电池信息等等,断开下图圈示节点,确认ad3断线,根据图纸找到过孔节点,确认表层断线,该断线处位于白色pcb板上,不易察觉。

飞线接上,去除多余边角,以免对信号传输造成影响。高速信号尽量按照原有走线进行布线,否则会影响信号传输。例如多余噪声,信号阻抗不匹配导致单片机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实际维修中,楼主遇到过电池i2c线未按照原有走线飞线,clk data 两条线非等长,导致传输速率不一致。致使ec接受到错误信息,直接结果就是ec无法正常识别电池电量。
进系统测试,故障修复

网友:
要饭!交出下载分和鑫豆

网友A:
就喜欢着叼毛发帖,都是真材实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着叼毛发帖,都是真材实料

师傅,你这也太尬了

网友:
阻抗不匹配,线路长短导致信号差异都讲了,只能承认你有料

网友:
拍照技术有待加强

网友:
学到了一招,这种问题不好排查

网友:
你Ec有点错位

网友: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吊了嘛,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这个吊  这个吊!

网友:
数据线长度不一还能导致出问题,这个不知道,学习了哦

网友:
clk data 两条线非等长,阻抗不匹配就会导致传输速率不一致

网友:
阻抗不匹配,线路长短导致信号差异  牛

网友:
很少修到键盘的,,,,,,,,,,,,,,,

网友B:
原线路,就是节点有阻抗,怎么就联系上线路长短、噪音。华硕电池卡座被暴力拆掉飞线有个十余次,怎么就没有噪音造成的次生故障

网友:
阻抗不匹配,线路长短导致信号差异

网友:
太牛逼了。 没有看懂,收藏一下。以后 拿出来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确实很吊,这问题都查出来了。阻抗不匹配,线路长短导致信号差异这问题还真没有考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线路,就是节点有阻抗,怎么就联系上线路长短、噪音。华硕电池卡座被暴力拆掉飞线有个十余次,怎么就没有噪音造成的次生故障

都说了尽量,没问题说明飞线在误差范围之类。而且我也没说信号没有阻抗啊,没阻抗那不开路了么。有信号只能说明有数据传输,并不代表数据传输正常

网友:
键盘,电池,我没看明白呀

网友:
牛啊,这个*装的不错

网友:
阻抗不匹配,线路长短导致信号差异   666

网友C:
汝出妄言,宁不惧风劲而伤舌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汝出妄言,宁不惧风劲而伤舌耶?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网友:
的确是有点吊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你的焊接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大神 接受我的膜拜!

网友:
事实上能够把自己对电路的理解以及维修经验无偿的、大大方方的公布出来,就已经很吊了。用教员的话说: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那些敝帚自珍的人是不配来评论这种勇士的。

网友:
维修和文学,结合起来

网友:
汝吊,吾辈不及

网友:
汝之甚吊,然汝吊不及吾长也

网友:
为你的好手艺点赞点赞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