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27的奇怪问题,右侧正常,左侧浅

楼主(2025-04-03):
        一台HP M227右边两厘米打印正常,左边都是空白的。开始以为是激光器坏了或是有什么异物挡住了。拆了激光器查看正常,没有遮挡。手头有个同型号的激光器,更换了试了还是一样。索性将硒鼓和粉盒都换了新的,还是一样。难道是转印的问题?纸走到硒鼓底下,打开前盖,取出卡纸,发现鼓芯也只有右边两厘米有图案,左边也是空白。后来用手电照,发现粉盒与鼓芯,右边不漏光,挨得紧。左边漏光,有间隙。但是粉盒已经放到位了,用个纸团把左边塞紧,再打印就是正常的。把机器全拆了,把左侧滑道拆了再装,还是贴合不好。目测滑道也没有断裂,没有损伤。考虑到是不是变形了,在淘宝买了个,再装上还是一样。没头绪了,有没有大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烦请告之,万分感谢!!

网友:
打印的时候,机器有一个,把粉盒往前推的动作,仔细看看是不是左边没有推到位

网友:
粉盒下面有一根长的铁杆-看那个是不是扭曲了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来看,硒鼓没有安装到位,因为你卡纸到鼓芯后没有完整的图像,至于什么原因没到位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