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502 820-4924-A CPU 2.7 DDR8G不上电

楼主(2025-04-03):
A1502 820-4924-A CPU 2.7 DDR8G不上电

1.打值CPU极低0.001. 插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0.013,测电压3.42 LDO3 5V已出正常,测LID 3.3 ACOK 3.3  BATLOW 3.3 RTC3.3 SRTC 3.3 Y5110 SMC_XTAL SMC_EXTAL瞬间有波形,

2.测BIOS有电压无波形,SMC_RESET_L 3.3 PP3V3_S5_SMC_VDDA 3.3

3.SMC_ONOFF_L 3.3

PM_PWRBTN_L 3.3

3. PCH_PM_SLP_S0_L 3.3 PM_SLP_S0_L 3.3  PM_RSMRST_L 3.3

4.VCCDSW3_3  3.3V PP3V3_S5_PCH_VCCDSW 3.3 PP3V3_SUS_PCH_VCCSUS_GPIO 3.3      VCCRTC 3.3

5.PM_DSW_PWRGD 3.3   SMC_ADAPTER_EN 3.3   PM_BATLOW_L 3.3  PM_SLP_SUS_L 3.3  PP3V3_SUS_FET 3.3     SMC_ONOFF_L 3.3
触发开关时有 3.3-0-3.3跳变  PM_PWRBTN 3.3-0-3.3跳变……

6.用示波器测SLP_S5# 4# 3#无电压产生,按鑫智造时序已经到了18步了
有个疑问:这个板是否需要装上电池才会上电,EC是否需要检测到电池信息才会上电?适配器是否需要原装?

网友:
上面说错了,PM_BATLOW_L是低电平,PM_BATLOW_L强制拉高后,电流从待机0.013上升到0.032掉到0.023,然后测试:3 5V全出,内存1.2  1.05  1.8都已产生,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这款机器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公布结果:已确定是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