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310MHD PRO2 6.0

楼主(2025-04-04):
映泰H310MHD  PRO2  6.0触发秒重启 一直循环 偶尔可以显示 不显示时测量整板电压  只有cpu电压不出 找不到板的图纸  找来RT3606PDF发觉条件基本都有   因为是瞬间掉电重启 万用表测量 比较难确定 EN是否完全正常  没有点位图纸  跑线路找到与EN关联的芝麻三脚和相关电阻并换掉  上电 已经不会掉电 重启

网友:
高手,学到了,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只能全部换掉

网友:
只要不是桥坏了就行。

网友:
如何确定阻值和三脚元器件型号的?

网友:
牛逼呀  这样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