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感后端阻值低求助

楼主(2025-04-04):
cpu供电短路,经检查发现有个mos管击穿,更换后mos管区域没有短路,但是经过电感后的一整排2.5v电容和cpu插槽中心的大部分贴片电容的阻值都小于10欧。把cpu供电区域电感前后所有元件都拆除了,供电ic也拆了,测量问题区域的电容引脚,阻值依然小于10欧,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问题在哪儿?

红圈圈住的部分都是问题区域

网友:
把电感也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