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14 GEN1_板号NM-C931_ALC3287声音呖呖声 又是诡异维修

楼主(2025-04-04):
ThinkPadT14 GEN1NM-C931_声音呖呖声 又是诡异维修
客户报称 电脑接过演出的功放后,就出现呖呖声, 并且开机就有吱呖声音
排除过软件系统  测试确认有问题,

拆机, 板号 NM-C931  声音芯片u7801ALC3287

检查喇叭无问题,换个代用小喇叭一样。
直接订了芯片回来更换后, 完全无声,内外都无声, 声音管理器有电平变化。。。。。。
以为是虚了,补焊。

一样。。。对比动手前图片确认没有掉件,虚焊
难道芯片不良?  又换了一只上去, 一样。。。。靠
上迅维一搜ALC3287, 真有鬼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8406-1-1.html
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辈都遇到这ALC3287同样问题
换回原芯片就正常

一试果然正常了,真是无语, ALC3287 记住了它

网友:
高人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兄弟你这点位分享出来

网友A:
确实很神奇  这芯片又不发热量很大  还能虚焊了

网友B:
芯片加密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加密吗,还是

不知道,2个新的换上都是无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神奇  这芯片又不发热量很大  还能虚焊了

不好说,同行万一下没遇到直接先折再焊试试吧

网友C:
先买一个真正全新原装的芯片

网友:
你订的芯片 有问题,或者吹坏了

网友:
我也看到相关的帖子了,确实不好解释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
最后原因不是虚焊吧?为啥换新芯片不行?

网友D:
意思是换了声卡芯片不行,把他原来的声卡芯片装回去就正常了 也没有哩哩声了?故障解决了?

是的,换回原芯片就正常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应该是原芯片虚焊了,新买的芯片有问题。现在的芯片质量没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换了声卡芯片不行,把他原来的声卡芯片装回去就正常了 也没有哩哩声了?故障解决了?

系呢, 2只新的都唔得, 重新装回原芯就所有问题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买一个真正全新原装的芯片

我买了3只新的, 试了2只,   再看论坛才发现有前科

网友:
买的哪家芯片发出来,让大家避避雷

网友:
只能说这种低温板子哪里空焊都有可能,有些地方概率大点而已

网友:
一块技嘉的板换了6颗芯片不识别,换回原来的识别不出声

,放弃了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问题 先把芯片重新焊一下

网友:
666666非常溜.

网友E:
买的哪家芯片发出来,让大家避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哪家芯片发出来,让大家避避

一直都在他家买零件,不太像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换了声卡芯片不行,把他原来的声卡芯片装回去就正常了 也没有哩哩声了?故障解决了?

是的,换回原芯片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