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显存问题?

楼主(2025-04-04):
这个图中是哪个显存问题?

网友:
4是对的啊啊啊啊啊

网友:
重植了一下第4颗显存,问题依旧,花屏,检测还是如上图显示,手工活做的没问题不要怀疑,象这种现象可以确定显存坏了,核心没问题,还是说核心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核心上面都没有标志,gk107核心

网友:
用这个独显检测提示没有发现显卡,用集显开机检测就没有这种现象,mats不能检测开机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