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2020原装230瓦不开机,150瓦适配器正常

楼主(2025-04-05):
一台联想Y7000P用原装230瓦适配器和170瓦的适配器都不开机,就只有用150瓦的适配器正常开机也能正常充电,刷过BIOS和换过剪板的EC带程序,测得150瓦的电源中间针电压为2.99V,170瓦电源中间针电压2.2V,230瓦中间针电压2.6V,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在往那个方向查了,有人能指点下或者有相同的故障聊聊

网友:
根据你测试的电压,应该是上拉电阻有问题了。电路图只能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