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显存不能代换?

楼主(2025-04-05):
换了还是报错呢,核心挂了?
window
App

网友:
先测量一下地址线吧,看看有没有阻值异常的或者开路的

网友:
地址线都测量了,把所有mvdd ad 行 列 控制/镜像引脚都测一遍吧,如果pcb没事,那再换个新的显存试试.有人维修 连续几个都是坏的,直到换到一个好的,概率低,遇到了那就是百分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