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M750Q不触发维修案例经验分享

楼主(2025-04-0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M750Q的迷你主机,故障现象是插电有待机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迅速拆开主板,主板版号 HB660  NM-D861    IQ6X0IL2 仔细观察主板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测量各个电感的阻值,发现这个CTC27的阻值为零, 和这个相连的电容以及旁边的UTC1都拆下来发现还是阻值为零,没办法,烧鸡大法,最后发现 这个电容巨烫,果断吹下,阻值恢复正常。换上新的 测试正常,开机也正常了,初步判断是客户把tpyc的充电器插在了 usbc上面导致的电容击穿。希望大家遇到这个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经验, 附上整机主板照片

网友:
学到了,发财小电容

网友:
正常TYPE-C充电器不会输出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