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见解回答一个帖子的问题,大家看下对不对

楼主(2025-04-05):
原来的问题是,好奇怪,适配器电压过来,Q4未导通,但B、C、E、三个极为什么有电压?

以下是回答
dischang 是适配器移除信号,
Pwrshutdown是关断电源输出信号,低电平有效。高电瓶不关断。
这个两个信号只有同时,满足一高一低时,(dis是低同时pwr是高时)后面p m os才工作,导通。有一个不满足就关断输出。
注意图中的三脚管都是数字三脚管,不是普通的,r1和r2阻值都是47k

网友:
Q4是三极管,不管是数字还是普通的,Ib只要没电流,ce 就不会导通。C 极的电压来自r432、r426 , b 级电压是来自BE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