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影750ti 不能玩游戏

楼主(2025-04-05):
手上这张精影750ti 2G。2d一切正常 一跑游戏马上卡屏 小花。驱动也能打上 鲁大师能勉强跑个2千分。 拆开看了 不像假卡。gm107-400.
电容没鼓包 mats跑显存都pass。 这种不能跑3d的感觉最难修了。大家觉得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

极致科技 -4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A:
感觉是核心问题

网友:
核心有问题,显卡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核心问题

核心虚还是坏?

网友B:
1.别买精影
2.普通pass说明不了什么问题,118走起。
3.118跑不了核心危

网友:
精影钽电容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别买精影
2.普通pass说明不了什么问题,118走起。
3.118跑不了核心危

怎么跑118

网友:
这种首先就是跑一下显存  如果没有问题就是核心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种显存pass的我修怕了,只能干核心,干一个废一个

网友:
显卡不好修,主板也不好修

网友:
不干大活的卡,1核心残了2焊盘氧化

网友:
这是固态电容鼓不了包,不鼓包也不代表就是好的,还有显存电压高低稳不稳供电有没有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