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菜鸟修机记:联想E49A 11310-1 亮机后掉电

楼主(2025-04-05):
菜鸟修机记:联想E49A 11310-1 亮机后掉电
打值未发现有短路点,

接可调电源自动上电到最高1.3安,当显示屏亮机时就掉电。

测电压都已产生,刷了N个BIOS还是一样。

目前手上没有此风扇,用别的风扇试了一下狂转。

好不容易才拍摄到这个报错图片,

示波器测试:
SLP_S3#最先掉电

待机芯片用的是:BQ24737R 打值都正常,ACOK瞬间产生后秒掉,试着换PQ4008 PR4029  100K换成10K以此来增大电流,无效。

又尝试切断与之相连的线路,只保留ACOK脚一个上拉电阻,此时ACOK不掉,只要接上其它线路就掉电,打值0.459 也算正常,断开R2704后EC那边阻值0.715 电源芯片这边0.450左右,但还是掉电。
现在怀疑电源管理芯片内部问题导致,因没有这个芯片暂时无法确认。

网友:
ACOK#根据图纸分析感觉应该是低电平,但看BQ24735数据手册又说是高,真是搞不清楚到底是低还是高。

网友A:
AC adapter detection open drain output. It is pulled HIGH to external pull-up supply rail by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when
voltage on ACDET pin is between 2.4V and 3.15V, and voltage on VCC is above UVLO and voltage on VCC pin is
275mV above voltage on SRN pin, indicating a valid adapter is present to start charge. If any one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can not meet, it is pulled LOW to GND by internal MOSFET. Connect a 10kΩ pull up resistor from ACOK to
the pull-up supply rail

网友:
外文资料都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 adapter detection open drain output. It is pulled HIGH to external pull-up supply rail by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when
voltage on ACDET pin is between 2.4V and 3.15V, and voltage on VCC is above UVLO and voltage on VCC pin is
275mV above voltage on SRN pin, indicating a valid adapter is present to start charge. If any one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can not meet, it is pulled LOW to GND by internal MOSFET. Connect a 10kΩ pull up resistor from ACOK to
the pull-up supply rail

从字面上看是拉高啊

网友:
有难度,期待下集

网友:
从字面上看是拉高吧,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B:
ACok是开路输出由外部上拉为高电平

网友:
最烦的是,这个点位与实物位置刚好是相反的,查起来特别费劲。
算了,当料板吧,别人修不好的,应该桥空焊或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按M就行了

网友:
综合这款板的相关维修贴子及实物的情况,结合测试的结果。
能亮机报错掉电,大致认为各路供电基本都产生了,实际也如此,
测试几个信号与SLP信号对比都是SLP先掉电,
基本上桥空焊或坏的可能性极大,当料板算了,折腾了一天了

网友:
二十块钱收回来的板当练练手,拆配件用,就算修好也值不到几个钱

网友:
说明一下:
示波器测试过温控信号与SLP对比过,都是SLP先掉。
集显供电万用表测试0.45V.

网友C:
这不是我的专用标题吗哥

网友:
又复原了部分拆除的电路元件,
根据示波器测试的上电时序,可以看出是充电芯片开漏输出被上拉到瞬间高电平后被芯片内被拉低,用以此通知EC适配已检测到,然后才是EC收到桥发来的SLP信号将其置为高电平。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1.SLP  2. RSMRST#

网友:
1. SLP   2. AC_PRESENT

网友:
1.SLP  2. BATLOW#

网友:
1. SLP  2. SYS_PWROK

网友:
1. SLP  2. IMVP_PWRGD

网友:
1. SLP_S3#  2. PLT_RST#

网友:
1. SLP   2. PEX_RST#

网友:
1.SLP_S3#    2.  DGPU_HOLD_RST#

网友:
1.SLP_S3#    2.  H_CPUPWRGD

网友:
1. SLP_S3#   2.  PM_DRAM_PWRGD

网友:
1. SLP   2.  0D75V_EN

网友:
1. SLP   2.  SM_DRAMRST#_D

1.  SLP    2.   SM_DRAMRST#

1SLP_S3#   2.  DRAMRST_CNTRL_PCH

网友:
1.  SLP_S3#    2.  PWR_VCCSA_PGOOD

网友:
1. SLP   2.  PWR_VCCSA_EN

网友:
RUNPWROK  PWR_VCCP_EN

1. SLP   2.  RUNPWROK  PWR_VCCP_EN

网友:
1.SLP_S3#   2.   PWR_1D5V_EN

网友D:
从外接硬件开始,从内存条-硬盘-显卡-CPU

网友E:
ACOK看图纸上应该是低电瓶才对,它如果是高电平,PMos就被关断了。

网友:
1. 3V_5V_POK   2.  SLP_S3#

网友:
1. PM_RSMRST#    2. SLP3

网友:
1.H_PROCHOT#    2.SLP3

网友:
1. H_PROCHOT#_EC    2. SLP

网友:
1.THERM_SYS_SHDN#   2. SLP_S3#

网友:
1.PCH_TEMP_ALERT#   2.  SLP_S3#

网友:
1.   SLP_S3#    2.  S0_PWR_GOOD

网友:
1. SLP3   2.   ECRST#

网友:
U2801 温控芯片电压值
1, 0.2-0.66   2,  0.2-0.66   3,  3.3   4,  2.22    5,  2.22     6,  3.26   7,  3.3    8, 3.3  9.  3.3   10,   3.3    11,  2 (装上风扇 1.01)   13,  3.3    14, 0.00---0.006

网友:
CLK_PCI_KBC 示波器测试:33.2MHZ

网友:
PCH_SUSCLK_KBC   示波器测试:32.768KHZ

网友:
我总结了一下,做了一个EXCEL对比表格

网友:
1.  DGPU_PWR_EN   2.  SLP3

网友:
1.  PWR_VGA_CORE_VR_ON    2.  SLP3

网友:
1.  VCC_GFXCORE  2.  SLP3

网友:
1,  VCC_GFXCORE    2,  SLP_S3#

网友:
1,  VCC_CORE    2,  SLP_S3#

网友:
1.  1D5V_PWR     2.  SLP3

网友:
总结掉电瞬间波形对比,基准信号为 SLP_S3#

网友:
刚试了一下,不装内存也掉电,但有一点不同,
装内存时掉电到待机0.020,
不装内存时,掉电到0.012停一下然后直接0.000.

网友:
不装CPU 不装内存的情况下:上电秒掉电到0.012--0.000.
此过程中,风扇刚准备转就停止了,还没有完全转起来就被关闭了。

网友:
刚才说错了:

不装CPU 不装内存的情况下:上电秒掉电到0.012--0.000.
此过程中,风扇l转了一小会儿就停止转动了。

网友:
用内存测试卡测试过内存槽到CPU信号都正常。

网友:
人为拉低PLT_RST#后,测电压都正常产生也不掉电,电流0.6几,风扇转。

网友:
强制拉低平台复位PLT_RST#后电流0.65随着CPU温度上升电流慢慢上升到0.7几,3.3  5  1.05  0.9   0.75   1.8
CPU  1.15   1.21    集显无    独显 0.86

网友E:
引用 网友E:
ACOK看图纸上应该是低电瓶才对,它如果是高电平,PMos就被关断了。

刚好有个板子测试过了,AC_IN#,插适配器正常开机,就是低电平

网友:
拆掉Q8601故障不变

网友:
这研究得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好有个板子测试过了,AC_IN#,插适配器正常开机,就是低电平

好的,谢谢分享测试结果

网友: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外接硬件开始,从内存条-硬盘-显卡-CPU

单板无任何附件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OK看图纸上应该是低电瓶才对,它如果是高电平,PMos就被关断了。

别人测试过,正常就是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我的专用标题吗哥

什么意思,小靓仔

网友A:
强制拉低平台复位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k是开路输出由外部上拉为高电平

别人实测,正常低电平

网友:
1.  H_CPU_SVIDCLK

H_CPU_SVIDDAT

网友:
H_CPU_SVIDCLK  H_CPU_SVIDDAT
在掉电前一直有持续时针及数据波形传输

网友:
示波器测试:在掉电前一直有集显供电存在,0.53V左右

网友:
新手都用上示波器了啊,,,,,,,,,,,,,

网友:
人为拉低SYS_PWROK 后也不掉电,电流0.6几慢慢上升到0.7几

网友:
二极转换电压在掉电前都已产生。

网友:
ACOK#根据图纸分析感觉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示波器测试:XTAL25_IN  XTAL25_OUT 晶振波形正常

网友:
示波器测试:X2101  RTC_X1  RTC_X2   32.768KHZ 晶振波形正常。

网友:
示波器测试: 25MHz XTAL   LAN_XTAL0  LAN_XTAL1 波形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强制拉低平台复位不掉电

cpu供电是否缺相或不稳

网友G:
那个开盖检测信号查过没,那个检测信号没有也是亮logo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是否缺相或不稳

CPU供电正常,也不缺相,PCH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开盖检测信号查过没,那个检测信号没有也是亮logo掉电

LID合盖开关休眠信号  3.3V

网友:
VGA_CORE 产生一下就没了

网友:
当断开PD9201阳极时 PWR_VGA_CORE_VR_ON 有0.7V 而DGPU_PWR_EN在掉电前一直为高电平3.3
此时还是可以显示,与之前一样显示后掉电报错。
故障不变。

网友:
上一条不打错了:
当断开PD9201阳极时 PWR_VGA_CORE_VR_ON 有 2.12V, 而DGPU_PWR_EN在掉电前一直为高电平3.3
此时还是可以显示,与之前一样显示后掉电报错。
故障不变。

网友:
上一条不打错了:
当断开PD9201阳极时 PWR_VGA_CORE_VR_ON 有 2.12V, 而DGPU_PWR_EN在掉电前产生一下高电平3.3后变为低电平0
此时还是可以显示,与之前一样显示后掉电报错。
故障不变。

网友:
当断开集显供电电感PL4401时,不停重启掉电重启掉电,此时不显示。

网友:
示波器测试:此时的独显供电也是产生一下就掉产生一下就掉下去,跟着上电掉电频率一样的节奏

网友:
再把集显供电的1D8V_S0线路切断,此时电流0.39左右,不显示。
示波器测试独显供电一直存在,整机也不显示不掉电。

网友:
公布结:
经过几天的检测,最终还是搞定了

附:亮机进BIOS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H:
建议  定一个风扇再测试   话说你这个示波器不是只能抓两条吗?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  定一个风扇再测试   话说你这个示波器不是只能抓两条吗?

已解决

网友:
我没有BGA返修台,无法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  定一个风扇再测试   话说你这个示波器不是只能抓两条吗?

噢 好的  祝你修机愉快

网友I:
我也有个板子,能进系统,但是过一会就断电了,而且还读不到无线网卡,我怀疑是南桥坏了。

不好说,细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个板子,能进系统,但是过一会就断电了,而且还读不到无线网卡,我怀疑是南桥坏了。

不好说,细查

网友:
楼主如此耐心,一定会取得好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