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3.3air求助

楼主(2025-04-06):
手上一台小米笔记本点关机后风扇继续转,屏幕也有背光,长按开机键可以彻底关机,系统重装了。没思路了,有大佬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A:
有遇到过一个核显供电击穿以后更换MOS管以后和你这个情况很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一个核显供电击穿以后更换MOS管以后和你这个情况很像的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核显供电,换CPU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