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G15 Ryzen 待机没有产生 +1.8VALW, +0.75VALW,求助

楼主(2025-04-06):
型号: 戴尔 G15 Ryzen  板号:LA-K453P
故障:不触发
待机3v5v已经产生,AMD修的少,从时序图看,好像还有 没有产生 +1.8VALW, +0.75VALW,

追查这个是从EC KB9542 的127脚发出来的。不知道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出0.75_1.8VALW_PWREN?

测量EC的VCC有3.3V ,ECRST# 3.3V,EC_RSMRST#0V,
LID_SW# =3.3V,HW_ACAV_IN=3.3V,
求维修思路?

网友:
CPU左上角靠近晶振那边  使劲按按看看有变化没

网友:
高手,救命

网友:
ec 坏了吧, 3v_en  和1.8v_en应该是同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