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25-04-06):
DELL  笔记本
板号:17938-1
故障:电源适配器报错,电池不充电 ,
处理:换原装电源测试,故障一样,拆机更换电源口后故障一样,开始测量主板电源接口组织
测量 1脚白线检测针时候发现对地阻值0.00对地短路了(这个地方有个疑问检测针短路机器为什么还能正常开机,检测脚直接到i/o了) ,其余几脚阻值正常。
机器能亮报风险后再拆I/O  MEC1418-NU

网友A:
AC_ID适配器侦测信号是通过电路转换到EC的,在这个过程中主板上电是需要一个时序过程,故能开机,上电后EC检测到异常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ID适配器侦测信号是通过电路转换到EC的,在这个过程中主板上电是需要一个时序过程,故能开机,上电后EC ...

明白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