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391不触发

楼主(2025-04-06):
一开始偶尔还能开机,EC待机条件都满足的,EC我也换过全新带程序的,PCH_RSMRST#3.3/POWER_SW_IN#3.3有跳变,SIO_PWRBTN#不跳变 还有这个休眠信号上面看了应该低电平有效,现在2.3可否正常?

网友A:
LID_CL_SIO#是3.3V合盖开关,2.3V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_CL_SIO#是3.3V合盖开关,2.3V低了点

那就退机咯,进CPU的,我把线断了测就恢复3.3

网友:
LID_CL_SIO#2.3V低了点,应该也没问题,SRTC_RST#,RTC_RST# 3V,INTRUDER#1.7V正常,就退机吧

网友:
高手 通过判断都能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