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9HP JPR6F LA-M783P测绘图

楼主(2025-04-06):
惠普暗影精灵9HP JPR6F LA-M783P测绘图(信息最全)

传不了文件传个截图吧

网友(2025-06-23):
你这个是内部啊,最好是加权限。机器还在保修的

网友:
有这款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感谢帖主让我捡漏成功

网友:
待机的是有1.8吗

网友A(2025-09-12):
风扇12V是从哪里来的?无穷大风扇报错由背部EC旁边那个pl1201电感(5v)下面的小P管发出,已修好

网友(点评):
好像是这款机器的通病,风扇报错,没有供电

网友(2025-10-30):
这人机器问题太多,楼主有心,值得顶

网友B(2025-12-11):
待机3.3V不产生,怎么办哟,芯片上的EN1没有高电平,这个连接到哪里了哦,没图纸,真麻烦

网友(2026-02-08):
引用 网友B:
待机3.3V不产生,怎么办哟,芯片上的EN1没有高电平,这个连接到哪里了哦,没图纸,真麻烦

这机器待机没有3.3,触发后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风扇12V是从哪里来的?无穷大风扇报错由背部EC旁边那个pl1201电感(5v)下面的小P管发出,已修好

遇到相同问题开机报错90B 测试PL1201短路  短路解决后 风扇12V供电就出来了 但是测试阻值还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相同问题开机报错90B 测试PL1201短路  短路解决后 风扇12V供电就出来了 但是测试阻值还是无穷大

无穷大是正常的。电压修出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2026-03-23):
有兄弟现在手上有这主板吗,帮看一下PQB2这芯片上的丝印型号吗 就是在PLB1这个大电感左边这个IC,烧坏了看不清型号。谢谢

网友:
已经找到不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