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31 NM-A044 无待机 不开机

楼主(2025-04-06):
清明假期末完没事,就拿起小弟没修好的机器修修,打发时间,联想 E531   板号 NM-A044  ,上电流0.034跳0.05左右在闪,看似主板有短路保护,裸板测,各项供电内阻正常,公共点没有短路正常,上电测公共供电,电压上电时19V左右,慢慢降到10V左右后又跳回19V ,不停跳变,板上发出轻微吱吱响声,象是过流保护,可电流又不大,隔离管控㓡脚电压19V-10V间在变动,测充电芯片PU301的20脚供电19.5V,  6脚ADCET电压2.55V 正常,这个自检脚电压在2.5V-2.75V间都是正常,ACOK 是0V 经PQ311的5脚,PQ311的3脚ACIN为2.9V右左偏低点也正常,那充电芯片这的工作条是满足了,那应该是后级引起保护,跳开充电,测待机供电与EC 。
经测待机PU401 12脚8V-19V跳变,3V 5V  没有出来,3V_EN  5V _EN为0V ,PU401的3却线性3V 有3.3V 正常,13脚有5V线性正常,没有3V  5V_EN是EC控㓡,有些机型待机是线性3V 5V ,按下开机后才开启3V 5V_EN 也正常
3V  5V线性有,那就测EC工作条件,经测线性3V经PR419 人13给EC  9脚22脚33脚96脚,EC 37脚 EC_RST# 复位有3V 正常,EC 27脚ACOFF为1.8跳到2.8V间不正常,说明隔离供电不稳,应是EC保护引起
拆掉EC 27脚控㓡的PQ313 保护管后,隔离电压恢复正常,经测,待机电流在0.045V 没在跳变,公供电压正常,待机3V 5V 还是没有,按下开机开关,电流跳到0.133不动了,经测各项供电均无,3V 5V_EN 还是为0V,按下开关电流有跳变,正常EC是开机了,为啥待机3V 5V还没出来...,经测,待机芯片PU402待机时正常,按下开机开关,电流跳到0.133芯片发烫,这是典型无待机3V 5V芯片发热的现象,问题还是出来在EC这边。
经测,PU401  6脚 20脚3V 5V_EN 经PR413到EC 112脚EC_ON,  PU401 6脚20脚为0V ,断开PU413电阻上电测,还是0V,测内阻发现3V 5V_EN到EC 112脚为1126欧不对,正常EC脚位内阻应是几百欧,EC问题或断线...
经测,EC 112脚上的内阻在550欧左右,PR413这1150欧,上电测压,EC  112脚EC_EN有3V,经PR413到PU401这无3V,问题在EC 112脚与PR413间,确定这组有断线,拆下EC发现,EC  112脚PCB板内焊盘有发现断线,接上线,焊上EC,装上PQ313,本机完成修复。

网友:
也算是艰难维修案例了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