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拆下DET出来几伏?

楼主(2025-04-06):
Q5102的D极有5v,G极有3.3v,请问S极应有几伏?
注:实测S极有3v,帮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它只是实现一个信号的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只是实现一个信号的转换

Q5102导通后,S极不应是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102导通后,S极不应是5v吗

hpd_hdmi_con 连接的是一个信号,只是这个信号有5V 上拉。5V是不能直接连在信号上的。

网友:
相当于一个二极管,D极低会把S极拉低。主板端是3.3V,显示器端是5V,所以用这个MOS管隔开。

网友:
厉害了还会这个啊

网友:
厉害了谢谢你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