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池充电到百分之百蓝屏

楼主(2025-04-06):
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不知道如何去修了故障表现开机用电池使用一切正常,单电源一切正常, 电源电池同时使用充电到百分之百用几分钟必定就会蓝屏的、 测了各路供电找不到故障点更换了全新CPU依然不能解决 ,有尝求救,有遇到过或者能解决的大神私信我:13488465465
解决问题200-300 红包奉上 感激不尽!

网友:
没遇到过呀!

网友A:
看看电池接口背面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接口背面的芯片

大神有遇到过吗?

网友:
拍照我告诉你

网友:
么见过这种问题充电100会蓝屏 希望研究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公共电路部分,充满电己前老索尼本本常见12V稳压变质致整机断电;HP 42…内存供電问题,充电到96%就显乱码后花屏随后蓝屏。宏基47…独显AMD,充满电直接黑屏供電管驱動电路故障。所以这種问題不好确定故障点。

网友:
充电芯片检查了吗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AMD CPU容易出妖魔鬼怪问题

网友:
换电池,换EC试试,过温保护这块查一下,感觉是电量满后会产生个错误信号导致蓝屏

网友:
版号多少发一下看看先

网友:
没遇到过,希望楼主在解决之后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还是cpu

网友:
看一下能不能设置电池保养模式,就是只充到80%

网友B:
感谢各位的支持 !经过多天的测试找到问题了最后也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的支持 !经过多天的测试找到问题了最后也是修好了

所以楼主最后是啥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看 ,,,,,,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一开始你咋没说蓝屏代码呢

网友:
我觉得可能和CPU有关系,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