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禁用m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4-06):
intel主板没有me是无法启动的,那么有些主板上有跳线可以禁用me,禁用me后好象没有影响到主板的正常启动,只是AMT无法使用,禁用me是什么意思?禁用的me的部分功能?

网友:
系统设备管理器中不再出现me管理接口,有些主板me管理接口一直是黄色感叹号,安装不上驱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100,200系(1151针)主板魔改Bios关闭ME,支持至强,这些主板都能正常启动和使用,好像就是睡眠后不能唤醒。8,9系(1150针)如果ME损坏(没ME),会出现各种问题,不能触发,给Bios放电后就能触发,使用一段时间后又不能触发,又要放电,每没启动都会卡Bios二十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200系(1151针)主板魔改Bios关闭ME,支持至强,这些主板都能正常启动和使用,好像就是睡眠后不能唤醒。8,9系(1150针)如果ME损坏(没ME),会出现各种问题,不能触发,给Bios放电后就能触发,使用一段时间后又不能触发,又要放电,每没启动都会卡Bios二十秒。

关闭me与去掉me模块不同吧,bios中去掉me模块是无法启动的,关闭me是关闭的me的什么功能?

网友:
静待高人,学习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me与去掉me模块不同吧,bios中去掉me模块是无法启动的,关闭me是关闭的me的什么功能?

intel的特性来的,Intel主板 BIOS 包含ME固件和BIOS固件,ME固件里面包含了芯片组PCH的初始化相关信息!同时里面还包含有如 Intel sgx安全和固件TPM2.0,如果禁用了ME,就是禁用了ME的PCH信息校验,可以启动至强系列CPU,同时上面提到了安全和固件TPM2.0也会禁用失效!

网友:
做垃圾佬,从学原理开始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大神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