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宝720W电源芯片炸飞了

楼主(2025-04-06):
有没有大神修过天宝720w电源的?帮忙看看芯片盖子炸飞了,型号找不到了,找到了对应图纸没标型号,请大神帮忙看一眼

网友A:
能不能传个清晰点的图。疑似NCP1396  :daxiao:

网友B:
只能大概了解芯片才知道功能和其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传个清晰点的图。疑似NCP1396  :daxiao:

这还是花高价在贩子手里买的原理图,清晰就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大概了解芯片才知道功能和其它了

是的,目前已知几个型号,如果有大神修过,有丝印的更好,告知一下

网友C:
### 可能的芯片型号推荐:
1. **NCP1399 (On Semiconductor)**
   - 高压谐振控制器,支持半桥拓扑,常用于大功率AC-DC。
   - 封装:SOIC-16,含SS、TIMER、CT功能引脚。

2. **UC3863 (TI)**
   - 谐振模式控制器,适用于高功率电源,支持软启动和定时配置。

3. **L6599A (STMicroelectronics)**
   - 半桥谐振控制器,SOP16封装,但引脚定义需核对(可能需调整型号后缀)。

网友D:
电路板看多了视力下降,请问半桥谐振的L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看多了视力下降,请问半桥谐振的L在哪里?

是不是2脚和4脚

网友:
看了下剩余部分,5结尾,不确定是不是L659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看多了视力下降,请问半桥谐振的L在哪里?

网友D:
24是L,那么变压器T1的一次侧又在哪里?

网友:
先搞清楚架构究竟是双管正激还是LLC,不然瞎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是L,那么变压器T1的一次侧又在哪里?

Q1通24充能,Q2通LC震荡?

网友:
用美图秀秀修复了一下,清晰度有所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可能的芯片型号推荐:
1. **NCP1399 (On Semiconductor)**
   - 高压谐振控制器,支持半桥拓扑,常 ...

6599是16脚的,这几个明显不是

网友:
芯片手册对下板上的功能脚位不就知道了

网友:
L6599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