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显卡问题

楼主(2025-04-07):
gtx980ti 甜甜圈正常 烤显存正常,3dmake压力打开3秒后黑屏,大型游戏也是一样。
mats扫显存pass, 118项超频报错,错误如图,pcie总线错误143。
黑屏时主机正常运行,切换核显查看驱动正常,cpu-z 显存显示为0,其余都显示正常,重启电脑后恢复。
感谢分析!
cpu
显卡
黑屏
电脑

网友:
我前不久我也发了个帖,也是这个问题,没解决,现在混论坛的小白,大神都忙着赚钱呢

网友:
pcie各引脚测量是多少? pexvdd 上电测量是多少? 1 金手指是否氧化? 2 电源老化/功率低 3 g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