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你的电脑将在一分钟后自动重启”

楼主(2025-04-07):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老电脑 新装的win10 刚进系统没一会儿 就提示 windows遇到严重问题 您的电脑将在一分钟后自动重启
这到底是系统本身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系统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没有重要资料就重装系统试试呗。
还有个不确定行不行的想法,开机趁着没重启的一分钟(或者用PE)去C盘吧系统重启程序exe删了,然后慢慢看看系统有啥问题。(我记得之前有个比较损的整蛊方法“设置计划任务开机后0秒关机”此法可解)

网友:
还是硬件问题 双通道内存 换了其中一根就再也没出现提示了

网友:
电脑主板型号修改软件v3.1  老哥求一份    51140961@qq.com     感谢

网友:
安装原版的系统,还有这情况,可以判断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硬件问题,可以先做系统排除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导致 的

网友:
遇到好多这样的,都重新安装系统直接好了,你说内存问题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