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双路主板 开机卡欢迎界面 主板故障

楼主(2025-04-07):
一块华南的X79双路主板,开机卡欢迎界面故障
确定是主板问题,开了几十次,只有有一次能进系统,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进去了,进了系统操作一切正常,进系统之前欢迎界面只转三四圈就进去了,关机后又没法进系统了;
不进系统的时候在欢迎界面会多转几圈然后就卡住了,无法重启和关机;
PE系统有一半左右的机会能进系统,但是进去一样会死机,无法操作,无法重启关机;
以为南桥故障,跟换后故障不变,内存条换过好几根,包括服务器内存,故障不变;
换硬盘故障不变;
换CPU故障一样;
请问各位大神,大概是升么故障?

网友A:
我有一片  就是这样  W10系统就是你描述的这样   做W7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  就是这样  W10系统就是你描述的这样   做W7就正常了

我有两片,另外一片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  就是这样  W10系统就是你描述的这样   做W7就正常了

而且PE系统也没法用  微PE的

网友B:
刷bios,换个sata接口试下。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换个sata接口试下。

两张主板  BIOS 兑换过的  故障一样,6个SATA口都一样,南桥已经换过了,故障一样,准备换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  就是这样  W10系统就是你描述的这样   做W7就正常了

我搜了下,有的说是win10自动加载主板驱动,与主板不兼容导致的死机,目前win10是能进系统,但是进系统3秒钟就卡死...后来用软碟通做的WIN7能进系统,不过还没联网装驱动,不知道装完驱动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
IO使用的是IT8772E  这个芯片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
对换IT8772E故障依旧……  昨天装了win7  装不上网卡驱动

网友:
对换it 8872e 故障依旧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德用老版的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德用老版的win10

不是  win10的PE系统一样司机卡界面   今天试了win7 装完驱动后正常使用
win10装到一般就死机  用别的装好的硬盘  欢迎界面或进桌面就卡死  换了几个盘都一样的
小黄鱼上问了修主板的,说可能CPU缺项,示波器测了每一项波形都一样的  看不出异常
之前win7 网卡无法识别网络  加焊网卡芯片后可正常识别网络上网了
现在是把所有芯片都家喊了一遍,win10一样的卡死   没变化  我都又在怀疑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65的主板+40的桥   比买个好的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  就是这样  W10系统就是你描述的这样   做W7就正常了

还真是  win7 用起来就没事  请问是真么原因知道吗?我就是想搞清楚原因  不然心里这块石头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