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D42

楼主(2025-04-07):
V星B660M  MS-7D42不触发。RSMRST低电平。5VDUAL不出来。芯片查不出。求助大家这个10脚芯片型号。

网友:
拍一张完整的图片,告诉我芯片在哪个位置,我给你查一下点位

网友A:
谢谢哦。点位图怎么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哦。点位图怎么卖呢

新制造就有这个点位,我这个是WXBV里的

网友:
如果是这个芯片坏,还可以用背面的空焊盘上UP7501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