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拿硅脂当导热凝胶烧显卡供电

楼主(2025-04-07):
一个精神小伙,早上自己清灰把供电烧了,拿到我这边看了能开机但是不识别显卡了,懂mps都知道,缺一组供电是平会输出的,关键烧黑的其中一个电电容是有作用,幸好焊盘只掉了一个,补了一下就ok,86941一起换了

网友A:
没看懂啊,硅脂凝胶怎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啊,硅脂凝胶怎么了

就是客户把原装的粉红导热凝胶抹掉了,涂了一层硅脂上去,mos管用硅脂根本压不住呀,所以就搞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客户把原装的粉红导热凝胶抹掉了,涂了一层硅脂上去,mos管用硅脂根本压不住呀,所以就搞烧了

受教了!666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为好手艺点赞

网友C:
1、他这个烧毁是通病;
2、用好的硅脂比普通硅泥散热好多了,只是比较难看和难清理;

网友:
导热凝胶抹掉了,涂了一层硅脂上去,mos管用硅脂根本压不住呀,所以就搞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他这个烧毁是通病;
2、用好的硅脂比普通硅泥散热好多了,只是比较难看和难清理;

硅脂有縫隙無法填,要用导热凝胶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和硅脂是不同的东西

网友:
还真不是硅脂惹的祸。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注意了

网友:
膜拜大佬大佬带我上分

网友:
受教了!666

网友:
东西应该用在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他这个烧毁是通病;
2、用好的硅脂比普通硅泥散热好多了,只是比较难看和难清理;

供电处的导热凝胶是有高度要求的,再好的硅脂抹上去,上下不接触也没有用

网友:
这个凝胶很多华硕在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为好手艺点赞点赞666

网友:
硅脂不是不导电吗?

网友:
这个都是短视频看多了  在网上自己找的教程 以为自己是大师

网友:
好点的导热凝胶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