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07):
今天单位客户送修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描述是充不上电,电池客户自己换过。板号:DABKLMB28A0。拿到店里接上维修电源,一看电流1.7A。沾沾自喜,以为捡漏了。过了大概10分钟,发现电流归0。重插电源又能充一会儿。拔掉电池开机,开机后,过一会儿会自动断电。拆开修吧,点开点位图,发现VAIN去了板子背面的PL11和PL12然后经PF1送入PQ21 PQ22于是怀疑是PQ21 PQ22的G极信号有问题,顺着电路查,PQ22 PQ21 G极信号是由电源管理芯片BQ24780的6脚经RP198->RP196送过来。 RP196的输入端有个电容PC181拆下检测容值正常。PR196、RP198阻值也正常。那故障点就锁定为PQ21 PQ22了。图上的管子是TPCA8059实际上装的是6366E,设计为32A,实际上装的34A的件,不过手里没有同型号的管子,不管了咱奢侈一把!MDU1517搞上去!电流瞬间扩大几倍。连上电池,维修电源充电测试30分钟无异常,成功上岸!

网友:
mos管坏了?

网友:
华硕隔离管坏导致不充电的挺多,

网友:
检测没问题  应该是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