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TX970 4G显卡右下角(几个滤波电容下方)烧坏的是什么元件?谢谢!

楼主(2025-04-07):
(图片)

网友:
看着像是显存供电,如果真是就报废吧

网友:
这显卡感觉废了   如果不是太高端的 就放弃吧

网友:
会员1509586,是显存供电,开始显存阻值为0,不放弃,最后查到有颗显存损坏拆除后显存阻值回复150多,说明显存核心都没事,所以烧坏的MOS管给与修复,就是不知道右下角那个烧坏的元件是什么,希望大神们告知元件的规格型号。

网友:
都一套带走了,还修个毛

网友:
我都修好了显存PWM电路,开机能进系统,大神们还说一套带走了,无语。现在的问题是右下角烧坏的是什么,没图纸,查不到,有知道的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
烧坏的显存供电焊盘处理好了,能进系统,就是不知道右下角烧坏的是什么元件,知道的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
我都修好了970显卡的显存PWM电路,开机能进系统,大神们还说一套带走了,无语。现在的问题是右下角烧坏的是什么,没图纸,查不到,都没人知道吗?有知道告知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