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310CM-HDV官方BIOS(L4.24)

楼主(2025-04-07):
华擎H310CM-HDV可以上志强的L4.24版本BIOS,可以在BIOS设置里通过内置工具直接刷。

先刷4.30B版本,再刷4.24C版本,支持6789代和志强CPU。

网友A:
刚发现华擎的Instant Flash刷BIOS的时候只认H3CMHDV这个名称,文件改了其他名字后都无法识别BIOS文件,所以下载后需要把BIOS文件名称分别改为“H3CMHDV4.30B”和“H3CMHDV4.24C”。

网友(2025-05-10):
请问有H310CM-HDV/M.2版本的吗?谢谢。

网友:
感谢大神,刚好是这个主板

网友B:
感谢分享,最近注意到志强还有E系列可以玩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A:
刚发现华擎的Instant Flash刷BIOS的时候只认H3CMHDV这个名称,文件改了其他名字后都无法识别BIOS文件,所以 ...

感谢分享,难怪我改了名字总是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最近注意到志强还有E系列可以玩

同样是2025了才开始学习这个刷bios上至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