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小东西有没有图纸

楼主(2025-04-08):
cpu是a6-1450,应该是插高电压烧了,换了几个mos还是不上电,cpu没短路,没事想研究一下。有
或者维修方法的大佬指点下
cpu
求助

网友:
外壳挺精致,写着钟智宝

网友:
咸鱼搜到快熊小主机和他配置一样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3.3跟5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