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怎么关闭开机自检错误啊?

楼主(2025-04-08):
惠普440 G3 原来进入BIOS加密码了,于是我就刷BIOS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0302-1-1.html,没刷之前有时候开机也是会这个自检错误的,我拆开外壳放了一个晚上电视看风扇  是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  这是温度没高所以不转  温控吗?  开机时候不转 但用久了就会转, 开机不转时候我量过电压是有5V到的,风扇拆出来用5V电源试也是正常转的, 这个页面错误 是代表检测不到风扇吗? 但我按回车键是会进入系统的,这到底是散热风扇有问题了还是主板硬件有问题

网友A:
翻译一下  报的是风扇错误 你看看是两个风扇都不转 还是就一个有这问题

网友:
报风扇,得看下FAN在转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译一下  报的是风扇错误 你看看是两个风扇都不转 还是就一个有这问题

只有一个风扇啊,哪来的2个,只有一个旁边就是散热片连接CPU的铜管

网友B:
BIOS版本不对有很大的可能性

网友:
主板问题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
弟弟,刷错BIOS LE

网友C:
风扇问题,换风扇试试

网友:
版号DAX61CMB6D1,论坛上没多少人上传这个板的BIOS,只能刷上面这个人分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问题,换风扇试试

应该不是吧?风扇我拆出用5V电源接红黑是马上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版本不对有很大的可能性

DAX61CMB6D1 你有这个BIOS吗?

网友D:
风扇共4根线,供电2根以外的2根也量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共4根线,供电2根以外的2根也量下吧

另外两根多少电压算正常?

网友:
不是风扇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
报的是风扇

换试试

网友E:
试试这个,可能要写DMI,这是原厂BIOS

网友:
BIOS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可能要写DMI,这是原厂BIOS

写DMI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9613-1-1.html 看下这个吧

这个要花钱买啊,我没有啊

网友:
bios问题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花钱买啊,我没有啊

不用钱,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可能要写DMI,这是原厂BIOS

不能直接刷吗?

网友:
此贴终结,刷了BIOS就可以了,感谢各位老师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