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一下大家路由器这个电感怎么配?

楼主(2025-04-08):
问一下大家路由器这个电感怎么配?这个电感叫什么电感呢?我最下方那个电感弄坏了,也不知道是多少亨的,现在好像影响2.4G路由器信号了。腾达AC11 V2。

网友(点评):
网上的拆截图在2楼,电感上面有个C字。

网友:
这个是网上找的拆截图:

网友A:
料板上拆一个体积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没那么严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拆一个体积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没那么严格的

这个好像是个0欧电感,一般是供电的吗?是不是不能用0欧电阻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个0欧电感,一般是供电的吗?是不是不能用0欧电阻代替。

不可以 电感得用电感替

网友:
差不多就行

网友:
一般用1.5uH或2.2uH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换,小问题!

网友:
大小一样就可以

网友C:
没台式电桥就用电桥镊子测一下,镊子电桥才100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台式电桥就用电桥镊子测一下,镊子电桥才100多点。

好主意。。。

网友:
供电的要求不高

网友:
找一个坏的路由器拆下来换上就可以。没有太高要求。坏了一半没有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
你这整的太埋汰了,清理干净信号就回来了,电感同体积代换,或者测试出值换别的形状的不可换电阻

网友:
看着有点像晶振。

网友:
看一下供电芯片手册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个0欧电感,一般是供电的吗?是不是不能用0欧电阻代替。

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个0欧电感,一般是供电的吗?是不是不能用0欧电阻代替。

只要不是里面的芯裂开,这里是无所谓的,滤除电源的低频干扰用的,高频的有小电容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是里面的芯裂开,这里是无所谓的,滤除电源的低频干扰用的,高频的有小电容滤波

它就是外面那个裂开了,是我撬开散热器的时候把他弄碎了。

网友:
大小一样就可以 应该

网友(2025-05-12):
电感没啥说道 我都是差不多就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样大就随便换了吧

网友(2025-06-14):
大小一样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