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兄弟给看看ISL9241H 保护隔离芯片工作的条件

楼主(2025-04-08):
hp 865  16  机器  ISL9241H    无法用适配器开机,。也不充电。单独用电池正常  保护隔离一直跳变!17脚 DCIN 20V  8脚VDD 5V    18脚VDDP  5V   24ACOK (ADP_DET)3.3V  哪位老板有正常得板子。这24P 是3.3V 吗

网友A:
(ADP_DET)3.3V不正常,一般是2.7

网友B:
24P 是3.3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P 是3.3V正常的

好得。谢谢。我再查查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_DET)3.3V不正常,一般是2.7

一个说正常。一个说不正常。郁闷了。这没图纸 不知道电阻 没法计算呢。

网友:
ACOK 高电平就可以

网友:
老弟,回你个帖以后,每次发评论或回复都要审核了,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