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奇怪的故障现象

楼主(2025-04-08):
今天又碰到一例奇怪的故障,华硕B85_PRO gamer, ,到手时打值还算正常,因为桥供电这个位置只有63 ,因为有些板的桥供电打值都是100左右,所以就没有在意,然后上电测量各供电都正常,发现指示灯挡CPU ,查完CPU供电 CPU复位 ,CPUPG 信号都有,也稳定无异常,刷过BIOS,还是一样, 于是上示波器,发现各波形都有,转了一大圈之后,想起桥供电打值偏低,于是找了块EM供电故障的板测量了一下,来对比, 发现确实偏低了,于是上可调电源烧,当电压调到1V,电流调到1.9A的时候桥有点发热了,于是断电测量,发现彻底短路了, 本想着会不会是其它地方大电流击穿了,做最后一次尝试,把桥周边供电点位都测量了一下ME供电 没短, 1.5V供电也没短,3.3V待机也正常,按照经验,这种情况桥还是有存活的机会,于是做最后的努力,按照点位上面去拆, 不留遗漏的全拆了,结果还是短路,说明桥确实短路了,接下来神奇的事就发生了。主板插好电发现还能触发,测量桥供电1.05V还是正常的。 ,故障还是和之前一样,有复位不跑码, 测量CPU条件也都正常,CPUPWRGD和CPURST也都正常,所以非常奇怪,这后级都短路了,这358还能维护1.05V的稳态电压,不知道是358的能力强还是桥里面有什么猫腻,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桥供电短路,要么保护,要么供电为零,所以把这种奇怪的现像发给各位大神,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桥受损了,功耗加大,逻辑出错不跑码。供电确正常。

网友B:
这板一直这样的,你今天才发现?碰到5块以上全一样的问题,只能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一直这样的,你今天才发现?碰到5块以上全一样的问题,只能换桥

短路呀,兄弟,还有电压呀,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受损了,功耗加大,逻辑出错不跑码。供电确正常。

不能用这种解释,因为短路,除了万用表不良,这种用电阻档去量,电阻绝对就是1欧以下,那么要达到1.05V电压,最起码要几安的电流。这么大的电流,不保护,不发热异常,绝对是有其它 原因的。

网友D:
很神奇的故障,用正常逻辑很难解释。

网友E:
数字电路,可能加了电相当于加了个开关,短路变成不短路了

网友F:
不上BGA,用风枪能把桥换吗?

网友G:
我之前也有一片刷了bios偶尔亮机或多次重启可以进系统不稳定,30卖掉了。

网友H:
想研究就直接取桥换桥吧

网友I:
看到这个板就知道是ME的供电出问题了,我修到如果还是好的 我就放了,要不然肯定出问题,有一半的几率是桥坏,只要电压偏高,好运就不用看是桥坏了

网友J:
我还碰到这个板桥1.05只有2欧姆,对地阻值是0还能跑码亮机进bios,也是换桥解决

网友K:
学习学习,看下大佬们是怎么判断故障的

网友L:
改过供电,跳过的那个芯片本身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神奇的故障,用正常逻辑很难解释。

是的,主要是短路,这个电压就很难解释,假设给桥提供供电的是一个电压源,那么这种KVL也只有在理论中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还碰到这个板桥1.05只有2欧姆,对地阻值是0还能跑码亮机进bios,也是换桥解决

你还有2欧,我这个连1欧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也有一片刷了bios偶尔亮机或多次重启可以进系统不稳定,30卖掉了。

能进系统桥可能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电路,可能加了电相当于加了个开关,短路变成不短路了

肯定不是这样的,电子电路这个东西是很严谨的,物理现象是由大量的研究数据和科学定律支撑的,欧姆定律,RI=U,当R为零时,U肯定也为零,当R无穷大时,I无穷小,U不变。所以只是好奇,什么样的情况下,桥能支持这么大的电流。还能发出各种信号且还不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上BGA,用风枪能把桥换吗?

可以,得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研究就直接取桥换桥吧

只是讨论现像,换桥的话没有那个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到这个板就知道是ME的供电出问题了,我修到如果还是好的 我就放了,要不然肯定出问题,有一半的几率是桥坏, ...

ME是正常的,桥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学习,看下大佬们是怎么判断故障的

说出你的想法,别怕说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改过供电,跳过的那个芯片本身不值钱

不是ME,是桥供电,

网友:
学习了,ME供电会引起桥故障

网友:
学习学习,非常有必要!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短路呀,兄弟,还有电压呀,欧姆定律。

正常,我搞过一张技嘉z490的主板桥供电1.05v对地为0,还能正常触发但是不跑码,桥待机很烫手,反复搞了几次完全不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正常,我搞过一张技嘉z490的主板桥供电1.05v对地为0,还能正常触发但是不跑码,桥待机很烫手,反复搞了几次完全不能触发了

只能说明桥没有完全短路,这种情况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N:
这种低端货还在搞

网友O:
钱不好捡了。老板子也得捉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正常,我搞过一张技嘉z490的主板桥供电1.05v对地为0,还能正常触发但是不跑码,桥待机很烫手,反复搞了几 ...

我搞过一张桥待机发热还能进系统的,只是运行一段时间,393的参考电压变高,导致桥供电不正常,但是参考电压为什么会变高我一直没有修明白,必竟参考电压就是通过电阻分压待机电压并输入正向输入端,换了一遍也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钱不好捡了。老板子也得捉摸了。

技术还是不行,感觉得去迅维进修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低端货还在搞

典型的我心壮志凌云,耐何无地放矢。

网友:
单元电路故障

网友P:
烧机都发现桥发热,都不用考虑了,再挣扎也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烧机都发现桥发热,都不用考虑了,再挣扎也没用了

是的,不烧不确定呀,必竟是偏低,不是直接短路。

网友:
通病板,改过供电的还是不亮,只能干桥。
卖板的说有时亮有时不亮,也只能干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知道咋回事,还是帮忙顶一下下!

网友:
我记得这个板子有个通病,然后就是很容易烧桥。

网友:
这款桥坏的很多

网友:
确实神奇,1.05V短路还能出复位

网友:
之前有个兄弟修这个板子碰到一件神奇的事,桥对地都00了竟然还能亮机,所以这个板子奇奇怪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