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大神们 掌掌眼,帮小弟看看这是一张什么型号的显卡!谢谢!

楼主(2025-04-08):
这张显卡是小弟我垃圾站捡的,当时它满身上灰尘,像是刚刚经历过大战 从前线退下来的!当时身上的标签写着“GTX750TI 2G 2048M 128BIT”,到手后清灰就把标清不见了,上机度试了试,能亮机,但是打不上驱动,但用着用着就黑屏了,抽插了 就是不亮了,用表量了下,没有短路!我想着 死马当活马医,吹下BIOS芯片,再去找了下750TI 的公版 BIOS 刷 进去了!依然不亮机!再后来我就在网络上 找找,发现这肯定是一张“黄伟达卡”,有可能是 GTS450刷 的,然后我又刷了GTS450的BIOS进去,现在好了连风扇都不转了!卡身没有明显的烧坏和掉件! 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来坛里求 大神们 掌掌眼,帮小弟看看这是一张什么型号的显卡!谢谢!

网友:
GTS450或者以下垃圾卡!!!

网友:
GT9600的某个版本

网友A:
不会吧!9600GT啊!

网友:
收到,我再去下载一个 GTS250的BIOS 试试!!

网友B:
GTS240,什么牌子的都行,需要看显存品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9600GT啊!

你以为呢

显存是ddr2或者3这种就不用想BIOS了,版本太乱我就没找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呢显存是ddr2或者3这种就不用想BIOS了,版本太乱我就没找对过

哥,你这意思是,你也遇到这样的事对吧!那我们一起节哀吧!现在的JS太不是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TS240,什么牌子的都行,需要看显存品牌

行!反正死马当活马治呗!再试试!!哈哈 显存是 海力士的!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我刷 了 好几个版的 BIOS 就是不对,一直是43

网友:
9600或者9800

网友D:
核心生产批次是10年第18周的,多GF116的GTS450。96和98多07或者08开头的批次。哪会有10年的96或者98生产核心呢?再者9600GT的核心是菱形封装,不是这种核心DIE和基板都是正方形。网上搜个G94核心图就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核心生产批次是10年第18周的,多GF116的GTS450。96和98多07或者08开头的批次。哪会有10年的96或者98生产核 ...

问题是 我刷过了GTS450 选好了 显存品牌,刷 了还是不对,现在能点亮,打不了驱动,显存也测试了PASS,没有BGA  加焊不了GPU !也没有大短路,这显卡真没救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我刷过了GTS450 选好了 显存品牌,刷 了还是不对,现在能点亮,打不了驱动,显存也测试了PASS,没 ...

假卡又不是刷个BIOS就能解决,你正常450的卡刷个750的VBIOS后会显示750?设定电阻没考虑过?N卡核心会根据设定电阻的不同阻值不同排列,会被驱动识别成特定的型号。有些还得修改驱动的IN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卡又不是刷个BIOS就能解决,你正常450的卡刷个750的VBIOS后会显示750?设定电阻没考虑过?N卡核心会根 ...

哦 !那 就算了,我的维修知识暂时还支撑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