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 5520 屏幕不显示 有进系统声音!

楼主(2025-04-09):
戴尔G15 5520 版号:la-L659P 屏幕不显示 有进系统声音 偶尔开机能显示LOGO进到系统界面屏幕就黑掉。换过屏幕跟排线 故障依旧 报错2黄7白 检测不到屏幕 这个啥问题 目前没看到有人解决!

网友:
屏 屏线 2.7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算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算通病吧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B:
屏幕 排线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算通病吧

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
查一下uv66的工作状态

网友:
查一下屏幕供电呗

网友C:
最后好了吗是哪里问题

网友:
0欧电阻变质了

网友:
哪个位置的可以私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好了吗是哪里问题

还没解决!!!!

网友D:
楼主知道哪里问题吗 我的也是有时候进系统是正常的 有时候进系统灰屏 有声音没显示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显卡 晶振

网友D:
显卡虚汗了 按着就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哪里问题吗 我的也是有时候进系统是正常的 有时候进系统灰屏 有声音没显示

故障一样。。。。

网友:
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虚汗了 按着就有显示

是的。。。。

网友E:
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引起的这个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引起的这个故障

3个方向一个是屏供电那个保险 还有一个是主板的屏线接口 再者就是显卡的那个晶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引起的这个故障

啥问题呢????

网友:
核心重置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3个方向一个是屏供电那个保险 还有一个是主板的屏线接口 再者就是显卡的那个晶振电阻

你说的是被胶盖住的电阻吧 但是这款没有电阻被盖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引起的这个故障

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问题呢??

啥问题

网友:
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有两台也是深受困扰!

网友:
5520有时候可以看见LOGO,该进系统灰屏,外接正常的。

网友G:
楼主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引起的这个故障

什么问题不分享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找到故障了吗,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到故障了吗,遇到一台

没解决 还在维修中!!

网友:
屏供电保险不行了吧?小电流可以过,大了就断了

网友I:
很想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很想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还没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还没解决!!!!!!

用手按着处理器可以亮机,外接独显驱动正常,加显卡依旧,估计在病在南桥或者处理器,2合二为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用手按着处理器可以亮机,外接独显驱动正常,加显卡依旧,估计在病在南桥或者处理器,2合二为一的。

我重置锡显卡核心故障依旧 装起来按压背面有时候可以点亮 也可以进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重置锡显卡核心故障依旧 装起来按压背面有时候可以点亮 也可以进系统

有没有重置处理器

网友:
怎么修好的,,公布下,,,,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重置处理器

这个没有。。

网友J:
显卡晶振电阻加焊一下因为打有白胶 久了跟焊盘脱焊。或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晶振电阻加焊一下因为打有白胶 久了跟焊盘脱焊。或南桥虚焊

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人修好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CPU的胶盖住了电阻

网友K(2025-05-11):
有人修好了吗,我手里有一台同型号也是这样。进入系统或BIOS就会黑屏或花屏,有时也能正常进入系统,驱动啥的都没问题,但我这个外接不显示,进系统有声音,外接键盘能亮。

补充内容 (2025-5-16 09:32):
我这台更换UV66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L:
楼主解决了吗?屏幕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示时外接正常)屏幕、屏线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解决了吗?屏幕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示时外接正常)屏幕、屏线都换了还是不行

没解决。。。

网友:
同故障,本来外接亮,打驱动就再也不亮了

网友:
同故障,本来外接亮,屏幕有时可以亮,在查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人修好了吗,我手里有一台同型号也是这样。进入系统或BIOS就会黑屏或花屏,有时也能正常进入系统,驱动啥 ...

UV66是不是一个独显直连的芯片?

网友M: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折腾了3-4天才搞定

网友:
还有后续么

网友N:
兄弟们  不要求人了  我研究出来了    打完驱动进系统黑屏   我装官网的 显卡驱动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兄弟们  不要求人了  我研究出来了    打完驱动进系统黑屏   我装官网的 显卡驱动 就好

故障不一样吧  我这个开机时候偶尔都不显示的  LOGO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折腾了3-4天才搞定

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O:
就是通病,压着后面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就是通病,压着后面就正常显示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有一台,修了两天才修出来,太意外的故障点,之前放弃啦两台,今天终于找到问题点修出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什么问题可以提示一下吗,有偿,我加你wx

你还没修出来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什么问题可以提示一下吗,有偿,我加你wx

如果你的机器是开机屏幕不显示或者显示灰屏,可以联系我,说出你的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今天修好一台,不显示或者灰屏,修两天才找到故障点,很意外的故障点,非显卡非CPU

网友:
我今天修好一台,不显示或者灰屏,修两天才找到故障点,很意外的故障点,非显卡非CPU

网友R:
论坛现在这些人咋都藏着掖着呢,加了微信 说了一句话就没动静了,虚心请教, 也许请叫你的人比你的水平都高,别装了,高度大家上面问题,TS5A3154DCUR这个换了就好, 没有这个芯片就飞线过去,就TM烦修好个东西装犊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论坛现在这些人咋都藏着掖着呢,加了微信 说了一句话就没动静了,虚心请教, 也许请叫你的人比你的水平都高 ...

我来定个芯片试下

网友(2025-06-10):
好,我也是这样想的,大家觉得如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定个芯片试下

换了芯片咋样

网友B:
换了也不行 开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也不行 开几次就不行了

1-6连起来 你得测下不亮的时候1脚有没有3.3

网友:
有没有维修好的,可付费。

网友S:
显卡UV胶把晶振通往核心的电阻顶起来了  修了好多台了 貌似通病

网友T:
能亮logo 是集显驱动问题 要安装官网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显卡UV胶把晶振通往核心的电阻顶起来了  修了好多台了 貌似通病

你说的不是这个版号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T:
能亮logo 是集显驱动问题 要安装官网驱动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貌似之前修过一台屏座子虚焊的戴尔,偶尔能亮偶尔不亮的,楼主可以换个显示座子看看

网友:
电脑维修的可能不多了,手机行业到是感觉挺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定个芯片试下

牛b,大哥666

网友(2025-07-10):
引用 网友E:
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引起的这个故障

又不说 ,就不要在论坛显摆了  。显得你很牛逼

网友U:
引用 网友Q:
我今天修好一台,不显示或者灰屏,修两天才找到故障点,很意外的故障点,非显卡非CPU

不要显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要显摆了

9494   俺们这疙瘩管这种人叫下贱皮子

网友:
咋整好滴  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R:
论坛现在这些人咋都藏着掖着呢,加了微信 说了一句话就没动静了,虚心请教, 也许请叫你的人比你的水平都高 ...

扯蛋!TS5A3154DCUR是PWM选择芯片。

网友:
问问题的时候 跟GOU一样 修好了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Q:
如果你的机器是开机屏幕不显示或者显示灰屏,可以联系我,说出你的微信

我也是这个问题 具体哪个地方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今天修好一台,不显示或者灰屏,修两天才找到故障点,很意外的故障点,非显卡非CPU

怎么修好的,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有偿回收答案

网友V:
引用 网友E:
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引起的这个故障

我第一次修干了整整一天和一个下午   ,后面都是秒

网友:
引用 网友R:
论坛现在这些人咋都藏着掖着呢,加了微信 说了一句话就没动静了,虚心请教, 也许请叫你的人比你的水平都高 ...

;P;P;P;P

网友:
主板上屏接口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 排线都换过了

修好了吗

网友:
通病已解决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有人修好了吗,我手里有一台同型号也是这样。进入系统或BIOS就会黑屏或花屏,有时也能正常进入系统,驱动啥 ...

怎么会没有人采纳这位兄弟的建议呢,不要可怜巴巴的加人家微信请教了,今天遇到一台板号一样,型号是G16 7620         故障基本一样,外接正常,开机显logo,进系统花屏闪屏。有时候又是正常的,更换UV66多次测试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怎么会没有人采纳这位兄弟的建议呢,不要可怜巴巴的加人家微信请教了,今天遇到一台板号一样,型号是G16  ...

遇到个一样的 等我来试一下。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看了下没人说到点上,我这台还有一个月过保,就不研究了。直接拿售后。

网友(2025-08-12):
啥情况 可以加V   有偿

网友:
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定个芯片试下

修好了吗..........

网友:
没好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X:
有偿问问题  啥通病 13733715025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有偿问问题  啥通病 13733715025

vx13538883582

网友Y:
通病电阻  加焊就可以

网友:
重点检查UV66的两个供电,3.3V 跟 1.2V

网友Z:
引用 网友X:
有偿问问题  啥通病 13733715025

有偿解决  18523390628 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偿解决  18523390628 微信

楼上不是给出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换uv66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通病电阻  加焊就可以

加焊没有用

网友AA(2025-09-11):
2楼兄弟说的是对的,就是这两个电阻的事。不过不要加焊需要更换。测量反馈电压不稳跳动。换了就ok了,我正在测试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通病电阻  加焊就可以

多谢兄弟我这个修好了,确实是电阻问题。不过我是直接更换电阻,具体看我10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多谢兄弟我这个修好了,确实是电阻问题。不过我是直接更换电阻,具体看我108楼

换了, 还是报2黄7白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2楼兄弟说的是对的,就是这两个电阻的事。不过不要加焊需要更换。测量反馈电压不稳跳动。换了就ok了,我正 ...

这是什么原理啊?1.2V也会影响内屏不显示吗?

网友(2025-10-11):
引用 网友M: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折腾了3-4天才搞定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老铁

网友:
先换的屏幕 屏线    故障依旧      后来看论坛  pwm芯片换了   电阻也换了   客户用了2天就返修了    研究了好久  无意间按住接口开机显示了    松开就灰屏了      最后换接口搞定   些许经验希望能帮助到需要的老铁

网友AC:
电阻换了用一天又灰屏了

网友(2025-11-23):
有人解决了么?

网友:
确实接口有问题

网友:
接口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自已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是什么原理啊?1.2V也会影响内屏不显示吗?

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2025-12-24):
一个10K;一个20K;

网友AD:
换UV66吧 其他什么电阻啥的几天就返修原理相当于加热UV66就能好,但是不稳定几天就返修,换UV66才是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AC:
电阻换了用一天又灰屏了

我的也是一样。换完电阻用不了多久。

网友J:
最后解决了吗。我的换了那两个电阻也是一样 听见进系统声音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也是一样。换完电阻用不了多久。

没解决,客户先外接屏了。

网友(2026-01-26):
引用 网友R:
论坛现在这些人咋都藏着掖着呢,加了微信 说了一句话就没动静了,虚心请教, 也许请叫你的人比你的水平都高 ...

怎么飞线法。。。8脚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折腾了3-4天才搞定

我也遇到了。。换了 UV32 芯片       换了2个电阻  RV1003  RV1002    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目前测试  一早上 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多谢兄弟我这个修好了,确实是电阻问题。不过我是直接更换电阻,具体看我108楼

我也遇到了。。换了 UV32 芯片       换了2个电阻  RV1003  RV1002    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目前测试  一早上 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换了 UV32 芯片       换了2个电阻  RV1003  RV1002    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目前测试  一早上 还没出现问题。。    你的 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第一次修干了整整一天和一个下午   ,后面都是秒

我也遇到了。。换了 UV32 芯片       换了2个电阻  RV1003  RV1002    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目前测试  一早上 还没出现问题。。  是搞 我这位置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后解决了吗。我的换了那两个电阻也是一样 听见进系统声音不显示

我也遇到了。。换了 UV32 芯片       换了2个电阻  RV1003  RV1002    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目前测试  一早上 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刚遇到一个。。加焊UV32就好
什么原因?过热虚汗,、?旁边过孔锡都冒出了

网友:
G15 5520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客人自己换过屏。换了这两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2026-03-03):
引用 网友AD:
换UV66吧 其他什么电阻啥的几天就返修原理相当于加热UV66就能好,但是不稳定几天就返修,换UV66才是真正解 ...

有道理,u66和显示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Y:
通病电阻  加焊就可以

确实可以!我试过了我的机器开机有时黑屏,有时有背光无显示,有时能正常显示,加焊完确实正常了,能用多久目前还不知道!

网友(2026-04-14):
换电阻也会返修

网友AE:
我觉得是UV32的问题
电脑来的时候一直重启
刷了bios后,大小写可以切换了
但是屏不亮
一查发现UV66被人取了飞的线
订了芯片回来换上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于是学楼上的 把两反馈电阻换了
现在没问题 过了一两小时去测取下的电阻
发现阻值都是正常的 我觉得应该是芯片有问题
带不起负载

网友:
我这边之前有过同样问题电脑,不是这个信号,没搞好退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觉得是UV32的问题
电脑来的时候一直重启
刷了bios后,大小写可以切换了

我有台7620一样故障,UV66我也换过,还是不稳定,加热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