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SC_KBC1098 复位是那个脚,电压是高还是低

楼主(2025-04-09):
EC芯片   SMSC_KBC1098 复位是那个脚,电压是高还是低,求大家指点

网友:
还请问下,这芯片工作条件是什么,现在没有发出ADP_EN,是75脚

网友A:
看图应该是77复位  75是别的发过来的信号 不是EC发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是77复位  75是别的发过来的信号 不是EC发出去

我也觉得是77脚,75脚应该是ec发出的,因为全图就两个这个脚位,一个是被控制端,一个就是EC7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是77复位  75是别的发过来的信号 不是EC发出去

还有个问题,插电后复位脚电压是怎么变化的,是由低变高 还是 高低高,看电路是3V线性电压来的 高低高不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