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6这是什么故障.不读显卡BIOS版本

楼主(2025-04-09):
如图,换过BIOS,这个主板没有单独的vBIOS芯片,靠南桥BIOS来工作的,现在gpuz不显示BIOS版本,很多信息都没有显示,装驱动重启报错43,核心显存都换过(之前显存阻值14欧不正常,拆了核心还是14欧,之后换了一个核心和6个显存)上机测试还是一样不显示显卡BIOS版本,刷过神州原厂BIOS还是一样的症状,怎么搞啊

网友A:
我了个去,跟我一样的问题,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了个去,跟我一样的问题,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怎么修

有没有换过南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过南桥试试?

没有唉 我啥都没换,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觉是显存

网友C(2025-06-04):
引用 网友A:
没有唉 我啥都没换,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觉是显存

可以练习我,QQ228758263 ,先看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练习我,QQ228758263 ,先看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