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电源的电阻色环,猜猜电阻阻值。

楼主(2025-04-09):
不知道是不是我色弱,右二色环不是金色吗?

网友:
43.5欧,2W的没毛病

网友:
开始我也以为是43.5  ,但是用万用表测4.2M, 电容滤波后的300V电压经过这个电阻接电源辅助芯片(型号UTC7608D )的第1脚。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原理电路图,1脚接启动电阻标4M阻值。到底是电阻坏了还是我眼睛罢工,难道色环有自主意识要变身。感觉吧,电路图应该不会错,一个芯片不应该直接就接入300V高压,接个兆欧级电阻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杂牌电源是UTC7608D+UTC7520D的方案,在垃圾里找找找我又扒拉了另一个坏的杂牌电源,方案是 SDC606P+U
TC7520D,竟然是相同的电路板,所有标识都是一模一样的,那7608和606可以代换。在相同的位置拆了一样的电阻,色环也是一模一样。见过最多坏的就是这种方案的电源,大概是杂牌专用。电阻也是4.2M..

网友:
服了,杂牌的电源,10个电阻里面有5个的色环都是乱标,真实阻值和色环计算严重不符

网友:
他这个是怎么看的?带温度?

网友:
遇到过实际阻值与色环不符的电阻。

网友(2025-05-15):
有一些厂家不按照规范生产电阻器,各自标上自己厂家的五环色标色环,使维修工作比较困难。

网友:
应该是老式(早期)的标注方法。最后两色环中金色应该是误差,红色应该是功率。

黄橙绿=4300000Ω=4.3M   金色是误差(印象中好像是2%)   红色是2W

现在的色环电阻色环标注方法对于像我这种50后的人来说,真的不知所措。最后的两环有标注为小数点的,有标注温度的,有标注功率的..........。

网友:
楼上的解释还是比较通的,前四环按照四环电阻读法,第五环是功率标识。由于电阻的生产厂家不按照规范标识,设备安装厂家由于采购的量大,肯定知道电阻的生产厂家的标识方法,苦就苦在维修者,必须有同等的电路板来核对才能pojie其标识的意义。

网友:
这都是万恶的资本操作的结果!根本不按GB标准来!赶出中国去,就没有这么多杂牌了!

网友:
四环电阻读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