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691 小新PRO14 2021ACH TYPE-C不升压

楼主(2025-04-09):
做个维修记录,TPS65994AD 要和EC通信才能升压,PD_I2C_EC_SDA    ,PD_I2C_EC_SCL ,这两个信号。  我就是TPS换了 ,EC换了。都不升压, cc信号也有读取。  待机供电开启信号,待机电压一闪一闪,换了EC也不行 ,量到这两个信号时发现断线了,接上后就能升压,待机也正常了。

网友:
cc总线防击穿的管子也爱坏注意下 有时

阻值没问题

网友:
不升压的原因太多了,这种设计是方便顾客使用,但也问题多多

网友:
两个信号都同时断线吗?!

网友A:
确实  我这个电池没电了   也不升压   强行给电池充电之后   20V才出来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很好的TYPE实战经验

网友B:
两个信号同时断线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了,也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同时断线是咋回事,设计缺陷?

网友:
同时断了?这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信号同时断线吗?

嗯 同时断线了,之前有人修过 说是CPU坏; 但我看能看到线的地方又没有断线,是板层中间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  我这个电池没电了   也不升压   强行给电池充电之后   20V才出来

我这个不装电池也能开机呀

网友:
最开始没有测量这两个信号的阻值?

网友:
BGA的EC,没点位图基本难搞

网友:
学习一下,积累经验

网友:
在修一个小新的板号la-k483p,不充电,单用电池和电源都能开机进系统,但系统里未检测到电池不充电,电池换过也一样,目前发现只要电池和电源一起就不升压,去掉电池升压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这芯片特容易坏,后级还容易烧5v

网友:
感谢分享,我试试

网友:
我有点怀疑断线

网友(2025-05-14):
我的也是不升压,这两个信号2.8-3.3跳变,你的是直接断了没电压,还是也是在跳变?没把芯片拆下来,没量到断线

网友C(2025-07-31):
不对呀,如果没有升压连待机电压都不会有,EC也不会工作,那它怎么通信的?

网友(2025-11-25):
引用 网友C:
不对呀,如果没有升压连待机电压都不会有,EC也不会工作,那它怎么通信的?

充电芯片会把5v升压到12v给公共点

网友:
我的修了几天都没搞好,cc有波形,玻璃和ec都换了,你说的这俩总线也没断线,玻璃芯片1.5v3v都有ec条件也都测了3v5v待机电压也有就是不升压